求助AD536整流有效值转换时间问题?

楼主(2006-10-14):
我用4052接3个通道y0、y1、y2输入交流5V电压,y输出接运算放大,然后接AD536整流有效值然后再接4052的X输入通道,输出接X0、X1、X2然后用A/D转换至51单片机采集显示电压。但显示不正常,还老闪是什么原因呢?

不经过运放和整流,直流5V通过4052接A/D转换至单片机采集显示电压正常。

那么是不是与AD536整流的时间与采集的时间上有关系呢?在程序上怎么实现呢

请各位大狭指点指点?

在此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4052接3个通道y0、y1、y2输入交流5V电压,y输出接运算放大,然后接AD536整流有效值然后再接4052的X输入通道,输出接X0、X1、X2然后用A/D转换至51单片机采集显示电压。但显示不正常,还老闪是什么原因呢?
...

老闪原因是 y输出接运算放大显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