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ectre 在设计射频电路时,与低频电路在软件使用上是否有区别

楼主(2006-10-14):
求教,谢谢啦

网友(2007-04-13):
要用spetre rf当然不同了

网友(2009-10-13):
一般设计low frequency analog circuit 用到 的 simulation是 Transient, DC, AC, Noise 等,设计RF IC用到的simulation analysis 要多些 主要的如 S-parameters (sp)用于分析return loss, impedance matching (S11/S22), insertlon loss (S21/S12), or isolation (S21/S12). PSS 用于分析 power-handling capability (or linearity)for T/R switch, Power amplifier, Pnoise 用于分析 noise figure 或者 phase noise for Low noise amplifier,VCO等等。还有PAC等等。总之,在软件应用较low frequency 复杂。希望有用!

网友:
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