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栅跨导是什么?

楼主(2006-10-15):
定义的什么?
什么时候可以忽略啊?

网友:
razavi的书上有

网友:
定义为漏电流的变化量除以源衬电压的变化量
在不存在源衬电压变化的时候可以忽略

网友:
顶,楼上的
razavi的书上有

网友:
对,就是gmb

对,就是gmb

网友:
考虑体效应时的一个跨导,Gmb.

网友(2006-11-17):
我需要拉扎维的习题答案???
  哪位有给我发一个阿
邮箱: ghost_ic1130@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