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里关于fft的ip核的问题

楼主(2006-10-15):
请教大家,有谁用过fft的ip核,能介绍一下他的用法何注意事项吗?谢谢

楼主:
看了一下,现在fft的ipcore基本上都是v3.1版本的。可以实现从8点一直到65536点的fft运算,有三种工作方式,pipeline、stream I/O和burst I/O。第一种工作方式数据灌入和fft运算可以同时进行,后两种工作方式数据灌入和fft运算是分开进行的。fft算法分基2和基4两种,基2可以实现最小资源配置。至于哪种工作方式速度最快就不清楚了。还有输入端口有个stage scale sch这个端口不大明白是做什莫用的。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请大侠指教

楼主:
还是没有进展,努力中

楼主:
把fft ip core 放到ise中,启动modelsim仿真,显示error loading design?请问是为什莫

网友(2010-01-09):
scale 是用来控制每次数据截断的吧, 否则数据位数越来越高, 过于浪费资源. 其值用来控制具体截断位数, 截断方式是另一个参数控制的

网友:
5楼的你的modelsim中没有编译xilinx库吧

网友:
看了一下,现在fft的ipcore基本上都是v3.1版本的。可以实现从8点一直到65536点的fft运算,有三种工作方式,pipeline、stream I/O和burst I/O。第一种工作方式数据灌入和fft运算可以同时进行,后两种工作方式数据灌入 ...
引用 网友A:

好像pipelined,streaming IO是一种模式,burst IO是第二种。

流水的快,占用资源大

突发的相反

网友:
建议你好好看看ip核相应的文档,因为各个厂家的接口和时序都不一样;altera的功能更强,但较复杂,而且是收费的;xilinx的简单些,且是免费;主要内容就是接口时序,旋转因子的位数,内部运算的截断方式,和运算模式

网友(2011-04-25):
用流水线的比较好

网友:
modelsim没有编译xilinx的库

网友:
第一种原因是没有编译Xlinx库,第二种原因是没有IP核的行为级仿真模型,也就是说无法对FFT IP core进行前仿真,只能对其进行后仿真

网友:
看IP的datasheet,里面端口定义,时序都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