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S问题?

楼主(2006-10-15):
各位达人,焊盘的sub应该接到哪里,LVS的时候sc的网表多出这条线。

网友:
那是焊盘的sub么??LVS报的是你MOS管的SUB,也就是你MOS管的衬偏电压不对。一个NMOS,PMOS的分别不一样,还有就是一些阱可能是中间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