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S问题?

楼主(2006-10-15):
我在做LVS时,最后多出一条线SUBS,在LAYOUT上,没有啊,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
你的错误说的太简单了吧,最好把report帖出来看看

楼主:
谢谢,下次帖出来

网友:
这样描述没人能帮你啊

网友(2009-01-29):
太 具体啦
需要 把你 的 LVS  输出 文件  贴出来 才 可以

网友:
数字 衬底  和  模拟  衬底 要分开啊

网友:
有可能要 自己修改 LVS 文件  把 数字 模拟 衬底 分开

网友(2009-08-13):
用psub在版图圈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