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新手请教

楼主(2006-10-15):
就一个简单的程序汇编语言调用C语言子程序
   程序                                                          提示错误

int g(int a,int b,int c,int d,int e)                  |   unkonwn code
{                                                                  |   invalid line start

return (a+b+c+d+e);                                 |   a lable was found which was in no area

}

EXPORT f
AREA        f,CODE,READONLY
IMPORT        gS
STR LR,[SP,#-4]!
ADD R1,R0,R0
ADD R2,R1,R0
ADD R3,R1,R2
STR R3,[SP,#-4]!
ADD R3,R1,R1
BL  g
ADD SP,SP,#4
LDR PC,[SP],#4
END

网友:
能这样直接调用吗?汇编这一段好象不行,你删掉C程序和调用,看看汇编对不对

网友:
你的这段程序我试验了,不行。我建议你还是将C程序和汇编分开放在两个文件里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