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检测电路,各位大虾请进

楼主(2006-10-15):
功能就是用一个已知的系统时钟去检测一个外部送进来的时钟,检测该时钟是否存在
虽然实现并不是很难,有很多种方法,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到一种非常到位有效的解决办法和具体的代码实现,并在综合工作上实现,所以想看看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一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
我认为可以设计一个系统时钟计数器,然后用外部时钟去清零,但还要看系统时钟和外部时钟频l率差多少

网友:
测量存不存在,只要检测沿就可以了,如果测频的话,你说的就台含糊了,再把条件介绍清楚点,别人才能帮你!!!

楼主:
不需要测频,只需要知道外部有时钟就行
比如说我们的系统时钟为125M,我们只需要用它去检测外部送进来的时钟存在就行了,比如说外部可能是33M或者133兆都有可能,检测的结果只须知道有无时钟而不必知道测得的时钟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
检测边沿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要多检测几次边沿,才能确定是一个时钟信号呢

网友:
只是检测存在的话,用s-r触发器应该行吧.

网友:
采用边沿检测器!!

网友(2006-11-15):
表达清楚点~~~~~~~~

网友:
这个可以如下作,但有条件: 内部时钟比外部时钟快,如果有两倍频率以上关系最好,且外部时钟的duty_cycle==50%.

用内部时钟把外部时钟延迟一拍,再把有延迟的信号和没有延迟的信号相xor(异或),如果xor结果为1则有时钟。(也可以把延迟两拍得跟一拍的异或)

网友(2012-05-05):
如果电路没有参考时钟,怎样判断是否时钟有时钟送给他(因为他要在有时钟的条件下才能工作)?
谢谢!

网友(2012-11-21):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能出现用于检测的D出触发器的时钟在两个个周期内检测到的电平都相同的情况,应该还是需要计数的吧?

网友:
加一个外部时钟驱动的DFF,内部reset清零,每次外部时钟触发就反转一下输出电平,通过异步时钟握手电路报中断,可规避各种时钟频率组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