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兰微电子网上笔试试题 --转载

楼主(2006-10-16):
士兰微电子网上笔试试题
引用 网友A:
说明:EDA中国门户网站,u8iA,w+~R9[
1、笔试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篇(必答题);第二部分为专业 篇(选答题)。 EDA中国门户网站1MTS%I8i#C
2、应聘芯片设计岗位的同学请以书面形式回答问题并附简历参加应聘面试。
p \;| f&j9}R asemico_ljj3、如不能参加现场招聘的同学,请将简历和答卷邮寄或发e-mail的形式 (请注明应聘标题)给我们,以便我们对您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 第一部分:基础篇 (该部分共有试题8题,为必答题,每位应聘者按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去回答, 尽可能多回答你所知道的内容。若不清楚就写不清楚)。EDA中国门户网站 Ipcs$At3BI
1、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集成电路,请描述一下你对集成电路的认识,列举一 些与集成电路相关的内容(如讲清楚模拟、数字、双极型、CMOS、MCU、 RISC、CISC、DSP、ASIC、FPGA等的概念)。
A!{|0WK%G#e+Bsemico_ljj2、你认为你从事研发工作有哪些特点? EDA中国门户网站u'sl!k$q^tF
3、基尔霍夫定理的内容是什么?
X&^.iWS#ESesemico_ljj4、描述你对集成电路设计流程的认识。
a"?|P T5w!r8Jsemico_ljj5、描述你对集成电路工艺的认识。
%])wX0^'h Psemico_ljj6、你知道的集成电路设计的表达方式有哪几种? EDA中国门户网站)W:E#|8{U [
7、描述一个交通信号灯的设计。 EDA中国门户网站:y? ^,q5ivS
8、我们将研发人员分为若干研究方向,对协议和算法理解(主要应用在 网络通信、图象语音压缩方面)、电子系统方案的研究、用MCU、DSP编程 实现电路功能、用ASIC设计技术设计电路(包括MCU、DSP本身)、电路功能 模块设计(包括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集成电路后端设计(主要是指综 合及自动布局布线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工艺接口的研究。你希望从事 哪方面的研究?(可以选择多个方向。另外,已经从事过相关研发的人员 可以详细描述你的研发经历)。 第二部分:专业篇 (根据你选择的方向回答以下你认为相关的专业篇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你 只需要回答五道题以上,但请尽可能多回答你所知道的,以便我们了解你 的知识结构及技术特点。) EDA中国门户网站#vZ)n;bpTYy
1、 请谈谈对一个系统设计的总体思路。针对这个思路,你觉得应该具备 哪些方面的知识?
0q5w;U aP|$Isemico_ljj2、现有一用户需要一种集成电路产品,要求该产品能够实现如下功能:     y=lnx     其中,x为4位二进制整数输入信号。           y为二进制小数输出,要求保留两位小数。     电源电压为3~5v    假设公司接到该项目后,交由你来负责该产品的设计,试讨论该产品的 设计全程。EDA中国门户网站4oF7N_h
3、简单描述一个单片机系统的主要组成模块,并说明各模块之间的数据流 流向和控制流流向。简述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原则。 EDA中国门户网站 z#WwUl._a$o |'r
4、请用方框图描述一个你熟悉的实用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并做简要的分析; 如果没有,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简单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并描述其功能及 用途。
7Lr0gP@2qZ5p,[3e2j"?semico_ljj5、画出8031与2716(2K*8ROM)的连线图,要求采用三-八译码器,8031 的P2.5,P2.4和P2.3参加译码,基本地址范围为3000H-3FFFH。该2716有 没有重叠地址?根据是什么?若有,则写出每片2716的重叠地址范围。 EDA中国门户网站-Da s&oR
6、用8051设计一个带一个8*16键盘加驱动八个数码管(共阳)的原理图。 EDA中国门户网站'q Hxmup]
7、PCI总线的含义是什么?PCI总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EDA中国门户网站p!v7~R'L
8、请简要描述HUFFMAN编码的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的实现方法。 EDA中国门户网站 d+^ Y[T;T#O j
9、说出OSI七层网络协议中的四层(任意四层)。
;qBia3A"h)Psemico_ljj10、中断的概念?简述中断的过程。
`:^2v,d%\-qsemico_ljj11、说说对数字逻辑中的竞争和冒险的理解,并举例说明竞争和冒险 怎样消除。
:j?*FQ&bfv)zsemico_ljj12、要用一个开环脉冲调速系统来控制直流电动机的转速,程序由8051完 成。简单原理如下:由P3.4输出脉冲的占空比来控制转速,占空比越大, 转速越快;而占空比由K7-K0八个开关来设置,直接与P1口相连(开关拨 到下方时为"0",拨到上方时为"1",组成一个八位二进制数N),要求占 空比为N/256。          下面程序用计数法来实现这一功能,请将空余部分添完整。                                  MOV P1,#0FFH                          LOOP1 :MOV R4,#0FFH                                 --------                                  MOV R3,#00H                          LOOP2 :MOV A,P1                                 --------                                  SUBB A,R3                                  JNZ  SKP1                                 --------                            SKP1:MOV C,70H                                  MOV P3.4,C                                  ACALL DELAY       :此延时子 程序略                                 --------                                 --------                                  AJMP LOOP1 EDA中国门户网站GK+zJV]\7c$y
13、用你熟悉的设计方式设计一个可预置初值的7进制循环计数器,15进 制的呢? EDA中国门户网站/l y YOX d,[B y
14、请用HDL描述四位的全加法器、5分频电路。 EDA中国门户网站7A0RKdS+B
15、简述FPGA等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流程。
n{5NH RCcsemico_ljj16、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的区别是什么?
y })]!@)n$C8TCsemico_ljj17、电压源、电流源是集成电路中经常用到的模块,请画出你知道的线路 结构,简单描述其优缺点。
|#s[g_D9lYsemico_ljj18、描述反馈电路的概念,列举他们的应用。
B+z|Uu,jSH2isemico_ljj19、放大电路的频率补偿的目的是什么,有哪些方法? EDA中国门户网站#Q.m%TACNH nm\m
20、画出CMOS电路的晶体管级电路图,实现Y=A.B+C(D+E) EDA中国门户网站AD? }"D@Z
21、请分析如下电路所实现的功能。 22、
}RtA"cg5~4V8{semico_ljjA) #i nclude <stdio.h> void testf(int*p) { *p+=1; } main() { int *n,m[2]; n=m; m[0]=1; m[1]=8; testf(n); printf("Data value is %d ",*n); } ------------------------------ B) #i nclude <stdio.h> void testf(int**p) { *p+=1; } main() {int *n,m[2]; n=m; m[0]=1; m[1]=8; testf(&n); printf(Data value is %d",*n); } 下面的结果是程序A还是程序B的? Data value is 8 那么另一段程序的结果是什么?
s-o7\/eJ:A2]f/X+lsemico_ljj23、用简单电路实现,当A为输入时,输出B波形为: A: B:
7m6D&ih{y7_2r6Esemico_ljj24、LC正弦波振荡器有哪几种三点式振荡电路,分别画出其原理图。
OhnRf`Q1|Osemico_ljj25、锁相环有哪几部分组成? EDA中国门户网站L F*S9nu }TW
26、人的话音频率一般为300~3400HZ,若对其采样且使信号不失真,其最 小的采样频率应为多大?若采用8KHZ的采样频率,并采用8bit的PCM编码, 则存储一秒钟的信号数据量有多大? EDA中国门户网站^)h%A,dUbd*f
27、在CMOS电路中,要有一个单管作为开关管精确传递模拟低电平,这个 单管你会用P管还是N管,为什么?
"}w9u \G)|3W8_@semico_ljj28、画出由运放构成加法、减法、微分、积分运算的电路原理图。并画出 一个晶体管级的运放电路。
dgi,w _&[y5isemico_ljj29、数字滤波器的分类和结构特点。
#y9\oeirS t\5vsemico_ljj30、DAC和ADC的实现各有哪些方法?
9f0k/|7Jp3Wsemico_ljj31、描述CMOS电路中闩锁效应产生的过程及最后的结果? EDA中国门户网站-y1C9z(^,st%S
32、什么叫做OTP片、掩膜片,两者的区别何在? EDA中国门户网站 y5lQ"XF{2L!mh1y
33、列举几种集成电路典型工艺。工艺上常提到0.25,0.18指的是什么? EDA中国门户网站6a"a(dyN$d$zC
34、请描述一下国内的工艺现状。 EDA中国门户网站"Ue p Sx#[2O*X#B
35、请简述一下设计后端的整个流程? EDA中国门户网站vy9^0{Blj?M
36、有否接触过自动布局布线?请说出一两种工具软件。自动布局布线需 要哪些基本元素?
"G2`G,X{q7qQsemico_ljj37、半导体工艺中,掺杂有哪几种方式?
mQ:Z_%b a)CJ)Wsemico_ljj38、什么是NMOS、PMOS、CMOS?什么是增强型、耗尽型?什么是PNP、 NPN?他们有什么差别? EDA中国门户网站)AMMmx&M*cW-k
39、为什么一个标准的倒相器中P管的宽长比要比N管的宽长比大?
5x w_q;M2nsemico_ljj40、硅栅COMS工艺中N阱中做的是P管还是N管,N阱的阱电位的连接有什 么要求?

楼主:
请不要灌水!!!

网友:
看不清啊~~

网友:

ding士兰微电子网上笔试试题 --转载

网友(2007-01-09):
版主应该整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处理一下阿!!好些没有办法看清楚

网友:
还凑合着看吧,谢谢了

网友:
这也有,真不是该的

网友:
我看的都是乱码,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不知道从那里复制粘贴过来的,拜托你处理一下,学技术的,做事要有条理

网友:
看不清啊!!

网友:
呵呵 ,好象条理是差了点

网友:
请问,哪位可以做出试题的正确答案?

网友:
请问,哪位可以做出试题的正确答案?!!!!!!!!!!!!!!!1 :(

网友:
太乱了吧

网友(2007-02-17):
Can you also tell me how to take the test? Can I ask other people to help?

Can you also tell me how to take the test? Can I ask other people to help?

网友:
1、笔试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篇(必答题);第二部分为专业篇(选答题)。
2
、应聘芯片设计岗位的同学请以书面形式回答问题并附简历参加应聘面试。
3
、如不能参加现场招聘的同学,请将简历和答卷邮寄或发e-mail的形式(请注明应聘标题)给我们,以便我们对您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
第一部分:基础篇(该部分共有试题8,为必答题,每位应聘者按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去回答,尽可能多回答你所知道的内容。若不清楚就写不清楚)。
1、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集成电路,请描述一下你对集成电路的认识,列举一些与集成电路相关的内容(如讲清楚模拟、数字、双极型、CMOSMCU RISCCISCDSPASICFPGA等的概念)。
2
、你认为你从事研发工作有哪些特点?
3
、基尔霍夫定理的内容是什么?
4
、描述你对集成电路设计流程的认识。
5
、描述你对集成电路工艺的认识。
6
、你知道的集成电路设计的表达方式有哪几种?
7
、描述一个交通信号灯的设计。
8
、我们将研发人员分为若干研究方向,对协议和算法理解(主要应用在网络通信、图象语音压缩方面)、电子系统方案的研究、用MCUDSP编程实现电路功能、用ASIC设计技术设计电路(包括MCUDSP本身)、电路功能模块设计(包括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集成电路后端设计(主要是指综合及自动布局布线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工艺接口的研究。你希望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可以选择多个方向。另外,已经从事过相关研发的人员可以详细描述你的研发经历)。
第二部分:专业篇(根据你选择的方向回答以下你认为相关的专业篇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你只需要回答五道题以上,但请尽可能多回答你所知道的,以便我们了解你的知识结构及技术特点。)
1
、请谈谈对一个系统设计的总体思路。针对这个思路,你觉得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
2
、现有一用户需要一种集成电路产品,要求该产品能够实现如下功能:     y=lnx     其中,x4位二进制整数输入信号。           y为二进制小数输出,要求保留两位小数。     电源电压为3~5v    假设公司接到该项目后,交由你来负责该产品的设计,试讨论该产品的设计全程。
3
、简单描述一个单片机系统的主要组成模块,并说明各模块之间的数据流流向和控制流流向。简述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原则。
4
、请用方框图描述一个你熟悉的实用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并做简要的分析;如果没有,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简单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并描述其功能及用途。
5
、画出803127162K*8ROM)的连线图,要求采用三-八译码器,8031 P2.5,P2.4P2.3参加译码,基本地址范围为3000H-3FFFH。该2716没有重叠地址?根据是什么?若有,则写出每片2716的重叠地址范围。
6
、用8051设计一个带一个8*16键盘加驱动八个数码管(共阳)的原理图。
7
PCI总线的含义是什么?PCI总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8
、请简要描述HUFFMAN编码的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的实现方法。
9
、说出OSI七层网络协议中的四层(任意四层)。
10
、中断的概念?简述中断的过程。
11
、说说对数字逻辑中的竞争和冒险的理解,并举例说明竞争和冒险怎样消除。
12
、要用一个开环脉冲调速系统来控制直流电动机的转速,程序由8051成。简单原理如下:由P3.4输出脉冲的占空比来控制转速,占空比越大,转速越快;而占空比由K7-K0八个开关来设置,直接与P1口相连(开关拨到下方时为"0",拨到上方时为"1",组成一个八位二进制数N),要求占空比为N/256 下面程序用计数法来实现这一功能,请将空余部分添完整。
MOV P1#0FFH
LOOP1 MOV R4#0FFH
--------
MOV R3#00H
LOOP2 MOV AP1
--------
SUBB AR3
JNZ  SKP1
--------
SKP1MOV C70H
MOV P3.4C
ACALL DELAY       :此延时子程序略
--------
--------
AJMP LOOP1

13
、用你熟悉的设计方式设计一个可预置初值的7进制循环计数器,15进制的呢?
14
、请用HDL描述四位的全加法器、5分频电路。
15
、简述FPGA等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流程。
16
、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的区别是什么?
17
、电压源、电流源是集成电路中经常用到的模块,请画出你知道的线路结构,简单描述其优缺点。
18
、描述反馈电路的概念,列举他们的应用。
19
、放大电路的频率补偿的目的是什么,有哪些方法?
20
、画出CMOS电路的晶体管级电路图,实现Y=A.B+C(D+E)
21
、请分析如下电路所实现的功能。
22、下面的结果是程序A还是程序B的? Data value is 8 那么另一段程序的结果是什么?
A)
#include <stdio.h>
void testf(int*p) { *p+=1; }
main()
{
int *n,m[2];
n=m;
m[0]=1;
m[1]=8;
testf(n);
printf("Data value is %d ",*n);
}
B)
#include <stdio.h>
void testf(int**p) { *p+=1; }
main()
{
int *n,m[2];
n=m; m[0]=1;
m[1]=8;
testf(&n);
printf(Data value is %d",*n);
}

23
、用简单电路实现,当A为输入时,输出B波形为: A: B:
24
LC正弦波振荡器有哪几种三点式振荡电路,分别画出其原理图。
25
、锁相环有哪几部分组成?
26
、人的话音频率一般为300~3400HZ,若对其采样且使信号不失真,其最小的采样频率应为多大?若采用8KHZ的采样频率,并采用8bitPCM编码,则存储一秒钟的信号数据量有多大?
27
、在CMOS电路中,要有一个单管作为开关管精确传递模拟低电平,这个单管你会用P管还是N管,为什么?
28
、画出由运放构成加法、减法、微分、积分运算的电路原理图。并画出一个晶体管级的运放电路。
29
、数字滤波器的分类和结构特点。
30
DACADC的实现各有哪些方法?
31
、描述CMOS电路中闩锁效应产生的过程及最后的结果?
32
、什么叫做OTP片、掩膜片,两者的区别何在?
33
、列举几种集成电路典型工艺。工艺上常提到0.25,0.18指的是什么?
34
、请描述一下国内的工艺现状。
35
、请简述一下设计后端的整个流程?
36
、有否接触过自动布局布线?请说出一两种工具软件。自动布局布线需要哪些基本元素?
37
、半导体工艺中,掺杂有哪几种方式?
&shy;38
、什么是NMOSPMOSCMOS?什么是增强型、耗尽型?什么是PNP NPN?他们有什么差别?
39
、为什么一个标准的倒相器中P管的宽长比要比N管的宽长比大?
40
、硅栅COMS工艺中N阱中做的是P管还是N管,N阱的阱电位的连接有什么要求?

网友:
明显骗钱的,不负责任,举报。

网友:
把各句前边看不懂的删了就会好些了

网友:
我也去考过阿 被pass了

网友(2007-06-15):
乱码有点多哦!LZ

网友(2007-09-09):
杂都是乱码,可惜!!

网友(2008-04-06):
挺好的东东呀!

网友(2008-09-01):
排版太差了吧楼主

网友:
有点难呀

网友:
谢了,设计还是不好做呀,还是工艺简单些

网友(2009-06-29):
的确好多乱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