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SPICE仿真的一个低级问题

楼主(2006-10-16):
HSPICE仿真总是报错:
**error** reference    0:nmosmos          not found
      it was referenced in element     0:m1
      the channel width=   1.000E-05 and length=   3.500E-07
    the line number was     119

  用的是0.35um工艺

  看HSPICE手册上说可能是参数不在模型的定义范围内,但是我看了工艺文件,设的W、L值并没有超出啊,而且我反复更改也还是同样的报错。

  不知哪位好心人能帮我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是你的M1的模型名称定义错误了吧,你再检查一下你的netlist中定义M1的那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开始就是名称错了,报错说 reference   not defined

然后把名称改过来,就一直说reference     not found

反复检查过了,郁闷:(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呢  谢谢啊~

网友:
是不是你的hspice没有這個library啊

网友:
应该是你的 网表中期间的model名字 与库文件中的名字不一样!

网友:
器件模型名称是nmosmos???感觉怎么都不对!到模型库确认下

网友(2007-05-28):
郁闷啊,下来后解压缩错误,,,气死人了!!1

网友:
可能是管子的宽或长超出了model 定义的范围,可以到model里去查,看看lmin ,lmax wmin wmax 的定义范围,
小了就按比例鞭打,超了就分段,变成几个小管并联。。

网友:
注意到你采用了最小的沟道长度,这可能是问题所在,仔细看看你所用工艺的手册,看看这是不是符合要求 ,有些工艺虽然是.35um,但在实际中用时却不可以用最小长度,另外你的model name感觉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