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第三方的IP核?

楼主(2006-10-16):
还没用过altera的第三方IP核
IP核是以网表的形式提供的么?
IP核是只确保功能可靠么?
如果自己的项目时序约束设置的不合理,是否会导致核不能用?

网友:
EDA工具的IP核通常是以门级网表的形式提供的
功能和时序都有文档说明
使用之前必须仔细查阅接口信号

楼主:
刚看了下altera的PCI IP core
有一个tcl文件,其中就设置了tco,tsu等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