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log 的高手请进。

楼主(2006-10-16):
小弟要用这样一串数据做仿真的输入:
1+7位随机数+0+0彧1;
我是这样做:1+1111111+0+0变为10进制为1021
1+000000+0+0变为10进制为512
所以就是要产生一个范围在1021~512之间的数。
但我只知道 $random%10 可以产生0~10随机数。
哪位高手有更好的办法吗?
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用LFSR实现伪随机数。

网友A:
$random%(1022-512)+512

网友:
iyu

you yi si, hen bu cuo de shuo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ndom%(1022-512)+512

对地。
{$random}%512+512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习verilog

网友:
学习学习

等待各种不同解决方案

网友:
用¥random产生的随机数实际上并不是随机的,几乎就是定值!!

我试过很多次了,真的很奇怪!!

网友:
所谓的随机数

所谓的随机数在某一个时刻它总是一个确切的数,因此你自己可以假设一个值来替代它,在不同的时刻假设不同的值,对于仿真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用随机函数可能遍历不到所有情况,而你的假设却可以,这样可以提高代码的可靠性,当然也会增加仿真的时间和难度。

网友:
多加几个reg就可以产生任意的随机数。

网友:
you yi si, hen bu cuo de shuo

网友:
只要加seed就可以产生不同的随机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