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20M的晶振忘接匹配电阻,直接连接芯片了,影响大不?

楼主(2006-10-17):
问题如题。

网友:
晶振都是直接连接到芯片上的啊。

网友: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网友:
一般串一个0欧电阻,作为匹配时用。

楼主:
如果效果不好就郁闷

网友:
要看晶振与芯片间布线的长短,较短(5cm)是没有问题的;较长可能发生反射,信号幅度变大

网友(2007-10-04):
是啊 晶振应该要与你的主IC 距离要近些 且不能有数据线流过  这样的话没有匹配电阻 也应该没什么事情啊

网友(2008-02-25):
匹配电阻不是随便配的,你知道晶振的输出阻抗是多少吗?

网友:
低速,短线就没啥问题。高速线,最好加一个电阻,并且数据也加,位置靠近发射端。调试的时候用,比如信号幅度,振铃,采样时间(setup,holdup)。都可通过这些电阻调整。一般用22,33等等欧姆。所以,这个电阻作用:很牛很厉害!

网友:
看走线距离

网友:
5cm稍長了些...500mil以內比較妥當...

网友:
看你是什么芯片了,主板上的一些芯片外接晶振是要大概1M的匹配电阻
不过也有不接,算做costdown的。

网友:
没多大关系

网友:
没有关系,反鐀电阻影响不大

没有关系,反鐀电阻影响不大

网友(2008-03-26):
如果EMI没问题,一般是不要紧的

网友:
不需要加始端匹配

网友:
还是要看你具体的用法了,需要你描述的更详细点

还是要看你具体的用法了,需要你描述的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