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uc/os操作系统在atmega128移植成功后应用程序中串口通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10-17):
我采用的是iicavr编译器,用C编写的应用程序.
(1)操作系统已经能在板子上跑起来
(2)创建两个任务通过邮箱实现对灯的控制也已经实现.
(3)串口收发函数在不运行操作系统时已经实现收发自如了.(采用1002,1003数据格式的传输)
(4)运行操作系统后,发一串数,半天才能返回,有时返回还是错误的.
(5)如果运行操作系统又运行任务邮箱通信,则收发数据就没响应了.
大虾帮我啊,跪谢!!.
应用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CPU_CLK_FREQ                  3686400
#define  OS_TASK_STK_SIZE   240
#define  OS_TASK_HARD_STK_SIZE 64
#define  OS_TASK_START_STK_SIZE        OS_TASK_STK_SIZE
#define  OS_TASK_START_HARD_STK_SIZE   OS_TASK_HARD_STK_SIZE

#define  OS_TASK_1_STK_SIZE            OS_TASK_STK_SIZE
#define  OS_TASK_1_HARD_STK_SIZE       OS_TASK_HARD_STK_SIZE

#define  OS_TASK_2_STK_SIZE            OS_TASK_STK_SIZE
#define  OS_TASK_2_HARD_STK_SIZE       OS_TASK_HARD_STK_SIZE
#define  OS_TASK_2_STK_SIZE_HARD       OS_TASK_HARD_STK_SIZE
#define  OS_TASK_1_STK_SIZE_HARD       OS_TASK_HARD_STK_SIZE

OS_STK  AppTaskStackStk[OS_TASK_START_STK_SIZE];
OS_STK  ReceiverTaskStk[OS_TASK_2_STK_SIZE];
OS_STK  SenderTaskStk[OS_TASK_1_STK_SIZE];

OS_EVENT *pReceiverMailBox;     /*接收邮箱*/
OS_EVENT *pSenderMailBox;       /*发送邮箱*/
INT8U receive[50];
INT8U n=0;
INT8U a=0;
INT16U crcw;

INT16U cal_crc(INT8U *ptr, INT8U len);
void TimeDly_1ms(void);
void uart0_tx(INT8U data);
void OSTimeDlyHM(INT16U n);
void  ReceiverTask(void *p_arg);
void  SenderTask(void *p_arg);
void  OSTickISR_Init(void);
void  OSTickISR_Handler (void);
void  OSTickISR_Handler (void)
{
    TCNT0 = 256 - (CPU_CLK_FREQ / OS_TICKS_PER_SEC / 1024); /* TCNT0为8位T/C寄存器*/
    OSTimeTick();
}

void port_init(void)
{
    DDRA        = 0xFF;
    PORTA       = 0xFF;
        DDRC        = 0xFF;
    PORTC       = 0xFF;
        DDRB        = 0xFF;
    PORTB       = 0xFF;
        DDRD        = 0xFF;
    PORTD       = 0xFF;
        DDRE        = 0xFD;
    PORTE       = 0xFF;
        DDRF        = 0xFF;
    PORTF       = 0xFF;
        DDRG        = 0x1F;
    PORTG       = 0x1F;
}

//UART0 initialisation
// desired baud rate: 9600
// actual: baud rate:9600 (0.0%)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0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0A = 0x00;
UCSR0C = 0x06;
UBRR0L = 0x17; //set baud rate lo
UBRR0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0B = 0x98;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9
void uart0_rx_isr(void)
{

  INT16U i;
  receive[n]=UDR0;
  n++;
  //CLI();
  PORTF^=0x02;
  switch (n)
    {
       case 1:
          if (receive[0]!=0x10) n=0;
                         break;

       case 2:
              if(receive[1]!=0x02) n=0;
                         break;

       default:
              if(receive[n-1]==0x10) a++;
              if((receive[n-1]==0x10)&&(receive[n-2]==0x10)&&(a==2))

                            {
                     n--;
                                         a=0;
                                         break;
                                  }
                  if((receive[n-2]==0x10)&&(receive[n-1]==0x02)&&(a==1))
                       {
                                 receive[0]=0x10;
                                         receive[1]=0x02;
                                         n=2;
                                         a=0;
                                         break;

                             }
                  if((receive[n-2]==0x10)&&(receive[n-1]==0x03)&&(a==1))
                            {
                                for(i=0;i<(n-4);i++)
                                       receive=receive[i+2];
                                       n-=4;
                                           a=0;

                   crcw=cal_crc(receive,n);
                                        if(crcw==0)
                              {
                                                            for(i=0;i<n;i++)
                                                           uart0_tx(receive);
                                                                   n=0;
                                                                 }
                                                else {
                                                       uart0_tx(0xff);
                                                           n=0;
                                                           }
                                                      break;
                               }

                          break;

        }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s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XDIV  = 0x00; //xtal divider
XMCRA = 0x00; //external memory
port_init();
uart0_init();

MCUCR = 0x00;
EICRA = 0x00; //extended ext ints
EICRB = 0x00; //extended ext ints
EIMSK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ETIMSK = 0x00; //extended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sed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 (1)
        {

        }*/
        //SREG|=0x80;
        //设置初始栈的大小
        OSTaskStkSize     = OS_TASK_STK_SIZE;
    OSTaskStkSizeHard = OS_TASK_HARD_STK_SIZE;
        //Initialize the OS
        OSInit();

        pReceiverMailBox = OSMboxCreate((void*)0); //创建接收邮箱
    pSenderMailBox = OSMboxCreate((void*)0);       //创建发送邮箱

        //Create the SenderTask
        OSTaskStkSize     = OS_TASK_1_STK_SIZE;        // Setup the default stack size
    OSTaskStkSizeHard = OS_TASK_1_HARD_STK_SIZE;   // Setup the default hardware stack size

        OSTaskCreate(ReceiverTask, (void *)0, (OS_STK *)&ReceiverTaskStk[OSTaskStkSize - 1], 1);

        // Create the ReceiverTask
        OSTaskStkSize     = OS_TASK_2_STK_SIZE;        // Setup the default stack size
    OSTaskStkSizeHard = OS_TASK_2_HARD_STK_SIZE;   // Setup the default hardware stack size
    OSTaskCreate(SenderTask, (void *)0, (OS_STK *)&SenderTaskStk[OSTaskStkSize - 1], 0);

        OSStart();

}

void  OSTickISR_Init (void)
{
    TCCR0 = 0x07;                                       // Set TIMER0 prescaler to CLK/1024
    TIMSK = 0x01;                                       // Enable TIMER0 overflow interrupt
}

/*
//*********************************************************************************************************
//*                                              发送任务
//*********************************************************************************************************
*/

void SenderTask (void *p_arg)
{
    INT16U count=0;
    INT8U error;
    INT8U count1=0xfd;
    INT8U count2=0xff;
    p_arg = p_arg;
    while (1)
    {      //asm("cbi 0x18,7"); // PORTB^=0x80,PB7控制看门狗,因PB1,PB2控制灯,所以直接异或影响灯的闪烁,这里采用嵌入式编实现,该句为置0
           count=abs(count-1);
        switch(count)
        {
           case 0:
                  OSMboxPost(pSenderMailBox, (void*)&count1);
                  break;
           case 1:
                  OSMboxPost(pSenderMailBox, (void*)&count2);
                  break;
         }

           //asm("sbi 0x18,7");  //该句为置1
           OSMboxPend(pReceiverMailBox, 0, &error);

    }
}

/*
*********************************************************************************************************
*                                              接收任务
*********************************************************************************************************
*/
void ReceiverTask (void *p_arg)
{   INT8U c;
    INT8U *temp;
    INT8U error;
    p_arg = p_arg;
    OSTickISR_Init();
    while (1)
        {
        temp = (INT8U*)OSMboxPend(pSenderMailBox, 0, &error);
        //PORTF=*temp;
        OSTimeDlyHM(500);
        OSMboxPost(pReceiverMailBox, (void*)1);
    }
}

void TimeDly_1ms(void)
{
    INT16U i;
    for (i = 1 ; i< (INT16U)((CPU_CLK_FREQ/1000000) * 143 - 2) ; i++ )
        {
        }
}

void OSTimeDlyHM(INT16U n)
{
    INT16U i;
        for (i = 0; i < n; i++)
        {
            TimeDly_1ms();
        }
}

void uart0_tx(INT8U data)
{
  UDR0=data;
  while (!(UCSR0A & 0x40))
  {
  }
  UCSR0A|=0X40;
}

//CCITT-16 CRC;(X16+X12+X5+1)

INT16U cal_crc(INT8U *ptr, INT8U len)
{
        INT8U i;
        INT16U crc=0;
        while(len--!=0)
        {
                for(i=0x80; i!=0; i/=2)
                {
                        if((crc&0x8000)!=0)
                        {
                                crc*=2; crc^=0x1021;
                        }
                        else crc*=2;
                        if((*ptr&i)!=0) crc^=0x1021;
                }
                ptr++;
        }
        return(crc);
}
是不是#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9不行啊?
谢谢!!!!!!!!!!!!!!!!!!!!!!!!!!!!!!!!!!!!!!!!!!!!!!!!!!!!!!!

楼主:
各位大虾,我跪谢啊,有人帮帮我么?

楼主:
问题我已经给完全解决了,
等我答辩结束后,会将解决方法在这里介绍,
很乐意和大家交流哦!!!

网友(2009-06-05):
能不能共享一下源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