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状态和计数相关时,状态机应该怎么写?

楼主(2006-10-18):
目标计数为24位的位宽。
假设初始状态为0,
在状态0时,收到请求,则从0x300开始,每次请求计数减1,
当计到0x200时进入状态2;
计到0x100是进入状态3;
计到0x0是进入状态4。

用VHDL这样描述可否:
process(rst,clk,req)
begin
if(rst = '1') then
     cs <= "000";
elsif(posedge(clk)) then
case cs is
when "000" =>
if(req = '1') then                       -- startup
     cntr <= 0x300;
                                            ---- and output
     cs <= "001";
else
     cntr <= 0x000;
     cs <= "000";
end if;
when "001" =>
if(req = '1')
     cntr <= cntr - 1;
     if(cntr = 0x200) then
           cs <= "010";
                                            ---- and output
     else
           cs <= "001";
     end if;
end if;
when "010" =>
     ........

网友:
状态机的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要分开,最好不要搅和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