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映射

楼主(2006-10-18):
因为BIOS使用的ROM比我们使用的普通内存RAM要慢很多,所以人们就想出在启动后把BIOS的ROM里面的信息拷贝到我们插的内存条(RAM)里来,提高读取速度,而在RAM里的这些BIOS的信息就叫做BIOS影子内存。

开机-- 一般按DEL 进入BIOS查看。
BIOS Shadowed (BIOS映射分为 系统BIOS映射、视频BIOS映射、还有视频内存缓冲!)
将Video BIOS Shadow设为Enabled。使显卡上的BIOS映射到内存中,提高显示速度。
将System BIOS Shadow设为Enabled。使系统BIOS映射内存中,改善性能。
将Video BIOS Cacheable设为Enable。使显卡上的BIOS映射到高速缓存。
将System BIOS Cacheable设为Enbaled。使主板的BIOS映射到高速缓存。

一般在主选单Advanced BIOS Features 回车进入即可找到。当然有的主板BIOS这项目,不在这里面。也有可能在Integrated Peripherals 整体周边设定中找到。
用键盘 PageDown 调整为 Enabled表示开启 反之 Disabled表示关闭。调整完毕按键盘F10键保存退出、重启动电脑即可。

System BIOS Shadow和System BIOS Cacheable这两个系统中通常很少使用到此功能,所以没必要调整开启映射。若想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若开启后导致系统功能异常或冲突,则关闭此映射功能。

Video BIOS Shadow和Video BIOS Cacheable这两个经过在较差配置的机器上设置开启使用后、感觉到有明显的改善、建议可以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