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6-10-18):
我现在想实现两个单片机之间的串口通讯,首先在一个单片机中由按键调整参数值,调整完了以后按一个确定键,这个参数值就存起来了,我一共要发送23个参数值到另外一个单片机中去,我现在写好了串口通讯的发送和接收程序,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通讯什么时候进行,到底是我每调整一个参数值,单片机就发送一次呢?还是全部的参数值都调整完,再一起发送呢?我把我的发送程序和就手程序核心附上,请各位大狭帮下忙,谢谢
void sent(uint idata *d )
{
  uchar i;
  do
   {
     pf=0;
     for(i=0;i<23;i++)
       {
         SBUF=d;
         pf+=d;
         while(TI==0);
         TI=0;
       }
     SBUF=pf;
     while(TI==0);
     TI=0;
     while(RI==0);
     RI=0;
  }
while(SBUF!=0);
}

void receive(uint idata *d)
{
  uchar i;
  while(1)
   {
     pf=0;
     for(i=0;i<23;i++)
       {
         while(RI==0);
         RI=0;
         d=SBUF;
         pf+=d;
       }
    while(RI==0);
    RI=0;
    if((SBUF^pf)==0)
      {
        SBUF=0x00;
        break;
      }
    else
      {
        SBUF=0xff;
        while(TI==0);
        TI=0;
      }
   }
}

网友:
1如果必须每次发23个字节:调整完了以后按一个确定键发送就可以了,就是说修改一个把23个字节都发送;
2如果不是每次发23个字节:那就把修改了的参数发送就可以了;
3这两种方法的接收协议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
就看你怎么样定了,原理都是一样的!
一包多个字节,发一次;和一包一个字节,多次发送,效果都一样。不一样的只是需要的资源。

网友:
这样从发送看,似乎是先发送23个字节,然后通过ps发一个命令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