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2调试问题

楼主(2006-10-18):
我用PCI9052新做的卡,昨天刚开始插上一切正常。用WINDRIVER可以读写。今天再插上就起不了机了。用示波器观察93CS46信号线,发现CS=0,SK=1,DI=0,DO=0。拔掉93CS46,再启动可以起机并能检测到硬件,请大家给指点一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现在只要插上93CS46就起不了机。希望大家多给提点建议。先谢过了。

网友:
我也很想了解

我也很想了解

网友:
呵呵,插上起不了,我觉得1、eeprom内容不对,erase掉,再插上,2、还起不了,扔掉,换另一个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EEPROM的问题。

网友(2006-12-19):
pci驱动的迷惑

请问一下我以前的pci板卡只能在98下运行,现在买了一张新卡是在2000下运行的,我检查俩张板的电路是一样(没有发现差别),读出来的eeprom93lc46的程序也是一样的,但是旧卡装上新卡2000的驱动就死机了,请问为什么老卡不能用新卡的驱动啊?我用windrive读出系统分配的资源好像也不 一样,什么原因啊?系统为其分配的i/o,memory空间和硬件的什么有关系啊?
    请各位哥哥指教,    哦 俩张卡98的驱动却可以互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