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综合问题

楼主(2006-10-18):
编写的程序  输出为
output[1:0] A;
reg [1:0] A;

综合约束中定义了set_output_delay  -max........[all_outputs]

定义完约束以后check_timing报以下warning

the following end-points are not constrained for maximum delay
A_reg_0/D0
A_reg_0/D1  ........................这些需要去约束吗
A[1]
A[0]....................................这个应该是在刚才的set_output_delay中约束了的呀

这些需要怎么去消除?
还有就是在某些时候没有set_input_delay
在check_timing 时候并没有报warning怎么回事?

谢谢,小弟刚开始接触dc,希望能跟大家交流
以前做的是一些模拟ic方面东西,也希望能跟大家交流,谢谢

楼主:
后来我看到A_reg_0这个cell是库中一个叫MFPTNB的cell,该cell的D1(输入)端直接与它的out端相连(net就是A[0]),
我的感觉是这个D1由于和A[0]是一个net,所以系统把它当作port来处理了,那是否这个warning可以忽略?
但是该cell的D0端并没有与外部net相连,那怎么也会报warning呢?

请指点,谢谢

网友(2010-01-23):
I don't know

网友:
1.查看一下综合过程中报告的wanrning。
2.查看一下此端口是否是在你所约束的时钟下。

网友(2010-02-25):
我认为是RTL代码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