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c 库问题

楼主(2006-10-18):
我们引用的 .db格式的库吗?怎么可以看到库中的内容?(vi打开是乱码)

就上一个问题中我set_dont_use 库名/cell名字 ,居然报告说找不到这个cell,该怎么解决?同名的有一个.lib格式文件,可以找到这个cell

网友:
第一步, get_cell_libs lib_name/* 可以得到该lib下所有的cell, 如果返回结果为空,说明你的库没有读进去
第二, 如果有的话, 看看有没有这个cell,
我估计你八成是没把库装载好

网友:
link and target library,是一样的,但是两个.db的库。

网友:
db 是DC 读进lib文件产生的, 是二进制的,当然看不懂.
如果你是看过lib文件, 确定 库名和cell名字都没错. set_dont_use 命令应该起作用.
可能是你的library没有读进去, 试试 list_lib 看看有什么库.

link 和 target library 似乎不一样的. link library 包括 link design时所需要的所有库, 一般会有 *(内存),  memory, IP, standard cell和 其它 sub-design的库. target library 只是 foundry 提供的standard cell 库

网友:
db是二进制文件,无法看
检查lib和db是不是配套的,db是由lib文件转换得到的,所以如果你的lib和db中的cell不同,那么db肯定不是你的lib的对应文件,其结果也就不对了

网友(2007-12-16):
或者你可以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2011-09-11):
看过哦了 也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