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看DSP十天速成讲义中对一个程序的疑问

楼主(2006-10-19):
第四个实验中讲如何实现定时器中断,举了一个产生方波的例子。
我想问的是,我只找到了中断服务程序,但没在主程序中找到中断调用语句,究竟DSP在什么地方怎样实现了这个中断调用呢?

这是那个产生方波的小程序:
                            .title "fangbo1.asm";
                       .mmregs
                    .def   CodeStart
                    .def   TINT0_ISR
STACK       .usect "STACK",10H
K_TCR_SOFT        .set   0B<<11
K_TCR_FREE  .set   0B<<10
K_TCR_PSC   .set   0B<<6
K_TCR_TRB   .set   1B<<5
K_TCR_TSS   .set   0B<<4
K_TCR_TDDR  .set   1001B<<0
K_TCR       .set   K_TCR_SOFT|K_TCR_FREE|K_TCR_TRB|K_TCR_TSS|K_TCR_TDDR
K_TCR_STOP  .set   1B<<4
            .data
DATA_DP:
XF_Flag:    .word 1
            .text
CodeStart:
            STM  #STACK+10H,SP
            LD   #DATA_DP,DP
            STM  #XF_Flag,AR2
K_IPTR      .set  0080h
            LDM   PMST,A
            AND   #7FH,A
            OR    #K_IPTR,A
            STLM  A,PMST
PERIOD      .set   9999
            STM  K_TCR_STOP,TCR
            STM  #PERIOD,TIM
            STM  #PERIOD,PRD
            STM  #K_TCR,TCR
            STM  #0008h,IMR
            STM  #0008h,IFR
            rsbx intm
end:         nop
        B end
TINT0_ISR:
            PSHM  ST0
            BITF  *AR2,#1
            BC  ResetXF,TC
setXF:
            SSBX XF
            ST    #1,*AR2
            B  Next
ResetXF:
            rsbx  XF
            ST    #0,*AR2
Next:
            POPM ST0
            RETE
            .end

网友:
中断不用调用的吧

网友:
中断程序应该是没有调用程序

楼主:
中断是已经指定好的,想要调用一个中断程序时只要把它的入口地址放到中断处,是这样么

网友:
中断不用调用的吧

中断不用调用的吧

网友:
定时器中断由硬件产生中断

网友(2007-04-10):
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典型.
的确,中断服务程序和主函数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也谈不上调用。
他们之间仅仅依靠硬件触发信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