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做过AGC的

楼主(2006-10-19):
请问AGC的动态范围一般多大?
他的动态范围是不是以0dB为中心左右对称的?
此外AGC还有那些比较重要的参数?

网友:
AGC的动态范围是根据系统要求的一个设计目标,不是一个基础参数,所以,不好说什么典型值。
范围的定义是增益的最大和最小值的差,可以用真值和dB来表示。

楼主:
也就是说AGC动态范围可以从最小是0dB,也可以是负的DB了?

网友:
至于AGC的参数,我想下面这几个比较关键吧。
1.动态范围;
2.模拟调整的话有个斜率参数;
3.数字调整的话每一个step的精度的参数;
4.还有AGC工作的时间常数.

还有什么?
后面的兄弟补充,我想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AGC动态范围可以从最小是0dB,也可以是负的DB了?

Sure!
0dB就是没有增益喽,(增益是1嘛)。负的话就是有衰减了。动态范围是从衰减到底和放大到头之间的“距离”。

网友:
60-90db左右,说不准看结构,如果到了九十个db会设计到比较复杂的指数近似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