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6-10-19):
我在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module binaryToESeg(eSeg,A,B,C,D);
output  eSeg;
input   A,B,C,D;
wire  eSeg,p1,p2,p3,p4;
wire   A,B,C,D;

nand #1
g1(p1,C,~D),
g2(p2,A,B),
g3(p3,~B,~D),
g4(p4,A,C),
g5(eSeg,p1,p2,p3,p4);
endmodule
出现这样的错误
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1S10B672C6 device
请问在选择器件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
Warning: FLEXlm software error: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quartus License path:  D:\altera\license.dat FLEXlm error:  -8,523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还有这个警告

网友:
code好好熟啊,是不是那本绿色的verilog书上的

网友:
license文件出问题了,或者你没有启动license文件。

网友(2007-10-10):
请教windfly, 怎么启动 license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