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U656的有效行?

楼主(2006-10-19):
ITU656 625/50的有效行为576,这点好像没有异议。但ITU656 525/60中有效行数到底是多少,很多资料的说法不一样,有480行的,488行的,486行的。ITU656标准中规定525/60中的有效行是488行,但很多DVD机的接口却不符合这一规定,好像即不符合625/50标准,也不符号525/60的标准。请熟悉这一行的给解解迷,谢了。

网友: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正在做数字电视接收开发, 请哪位老大指点一二。

网友(2008-08-22):
标准是480行
但根据实际情况,是可以配置的

网友:
有一個SMPTE標準講道480的窗口在488行中的位置。用過的DVD芯片可以調整這個480行的位置。MPEG 標準對DVD格式是702*480或720*480。輸出到656時用這個窗口。

网友:
对于NTSC525来说,ITU BT656的标准规定是487行.

但是在ITU BT656之前,ntsc已经推行了很久,所以有很多,480,488等,486我还没有见过.  一般你要用eav/sav来判断你接受的是video还是vbi,如果需要在程序里面定义行数,应该是可配置的。

网友(2011-08-08):
应该是480行吧!

网友:
标准里没有规定吗? 仔细看标准啊
http://www.docin.com/p-217948314.html

网友:
http://www.docin.com/p-2179483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