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设计rfid的设计流程呢

楼主(2006-10-19):
请问谁有设计rfid的设计流程呢
多谢了

网友:
我也想要一份

网友:
Are you refering to RFID tag IC design or Reader IC design or system level design? I have sucessfully developed RFID tag IC(ready for production) and UHF Reader IC(prototype). If you are interested, we can discuss more about it.

网友(2006-11-26):
偶米有。有的话就发上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i Spine;

Do u know how to design a probe card for RFID device?

网友(2007-06-08):
spine
        speakmore,how to disscuss

网友:
lz 问得好笼统啊...

网友(2007-09-04):
有的话就发上来了。

网友:
是啊 到底是要哪一方面的啊

网友(2007-11-17):
流程不是问题的
主要是标准与编码 协议!!!

网友(2007-12-27):
ok, i am interested in that topic too!!

网友:
和一般的设计一样吧,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2009-04-23):
From the 3# , I have learned that RFID  design  consists : RFID tag IC design or Reader IC design or system level design.  And we all know that the LZ of 3# have sucessfully developed RFID tag IC and UHF Reader IC.  So , I want to get contact with you ,as I study it

网友:
我也是rfid领域的新手,想先站在比较高的角度了解一下rfid设计的总体情况,有哪些关键部分,分别有哪些参数性能要求,等等。希望哪位专业人士为小菜鸟们讲解一下~

网友(2012-03-19):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问下你,关于RFID设计的问题?

网友:
RFID针对不同的市场和应用,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传输协议和载波频率,最大类的划分也有无源系统和有源系统之分,读卡器的不同就更多了。要针对具体的方面才能深入讨论的。支持把这个议题深入讨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