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3c2410 和51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时遇到问题

楼主(2006-10-19):
我要做51发送数据到s3c2410,在lookback模式下可以收到数据,s3c2410接收中断也工作正常,uart1的中断服务程序会被执行,但读到的数就是不对,而且rUERSTAT1=0也没报错,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程序如下

s3c2410上,//UART1
    rULCON1 = 0x2;
    rUCON1  = 0x345;
    rUBRDIV1=( (int)(pclk/16./baud1) -1 );

                     pISR_UART1 = (U32)Uart1RxInt;        //+        //串口接收数据中断初始
        ClearSubPending(BIT_SUB_RXD1);  //+
        ClearPending(BIT_UART1);        //+
        EnableSubIrq(BIT_SUB_RXD1);     //+
        EnableIrq(BIT_UART1);                //+

static void __irq Uart1RxInt(void) //+
{
    U8 DATE1=0;
    U8 sent=4;
    printf("1rUTRSTAT1=%d\n",rUTRSTAT1);
        printf("1rUERSTAT1=%d\n",rUERSTAT1);
    ClearSubPending(BIT_SUB_RXD1); //rSUBSRCPND = BIT_SUB_RXD1;          //Clear pending bit (Requested)
    ClearPending(BIT_UART1);

    DATE1= RdURXH1();
    //DATE=DATE&0x7f;
    printf("sent=%d\n",sent);
    printf("date1=%d\n",DATE1);
    printf("2rUTRSTAT1=%d\n",rUTRSTAT1);
  printf("2rUERSTAT1=%d\n",rUERSTAT1);

}

c2051上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200H
MAIN:MOV P3,#0FFH
     MOV P1,#00H
     MOV R0,#40H
     MOV R1,#50H
     MOV TMOD,#20H
     MOV TL1,#0fdH
     MOV TH1,#0fdH
     SETB TR1
     MOV SCON,#40H
     mov a,#55h
l1: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acall delay1
     ajmp l1
DELAY1 :MOV  R7,#0ffH
TM1:    MOV  R6,#0FFH
TM61:   DJNZ R6,TM61
       DJNZ R7,TM1
       RET
       end

网友:
好像是有问题

51 为什么不用中断?

网友:
你怎么在中断里面调用printf()函数了? 这样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