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9312如何访问 原来motorola/Intel微处理器接口的芯片?

楼主(2006-10-19):
请问是用gpio还是把它当成flash块来访问啊?请指教,谢谢!

楼主:
刚开始接触arm,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刚开始接触arm,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帮顶一下

没有用过,不好意思。

楼主:
hehe ,谢谢楼上的兄弟

是不是我问的这个问题表述不清楚啊?

另外:大家都是怎莫使用arm的?都用在什莫项目上,用到什莫资源,进来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