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0-20):
在turbo C中编译通过的程序,在uvision中却报告一下错误:
error C241:'main':auto segment too large
error c213: left side of asn-op not an lvalue
请问auto分段过大的话应该怎么办?另外,C51对数组的定义与ANTI C有什么不同吗?
小弟初涉Keil C, 希望大侠赐教。

网友:
keil c和turbo C完全是两回事,毕竟keil c是针对硬件的,对某些语句有严格的限制,你可以找一下keil c编译器的说明仔细看一下再写程序;

网友:
倒~~~~~~~~~~glclub 积分怎么那么高啊

网友:
你在编程之前,选择了芯片就好了

楼主:
明白了,Keil C 是基于硬件的编程的,所以在很多地方和标准C有些不一样,很多地方都受到8051的硬件限制,所以不能把标准C程序直接移植过来。
keil51兄,是这样的吗?谢谢指教。

Ps to nilauh :有什么疑问么?

网友:
大家打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