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要稳压在2.5V至少需多少阻值的电阻

楼主(2006-10-20):
想用TL431设计一个恒流电源,本来想在控制端2.5V电压环境下用2.5欧姆电阻输出1A电流,却发现电阻小时不能产生2.5V稳压电压,A\K之间直接导通,必须采用大阻值电阻,输出电流只有几毫安,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这样的状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它的参数手册,你要求的1A的电流可能已经超过了它的最大输出电流,所以不能稳压在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