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的目标程序下载

楼主(2006-10-20):
    自从20多天使用maga16以来,并口下载程序就成了让我最为头疼的问题,我使用的是双龙SLISP,在下载maga8时,成功率几乎为100%,但是到了maga16上,下载成功率不足30%,很长的时间都在重复的下载程序,每到调时的时候,心里总是很烦躁。刚开始我怀疑是我的ISP线过长,所以就剪短isp线缆,加长并口线,但是并不见效。昨天完成了一个项目,终于有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网上看到介绍在使用并口下载程序时,建议推荐PonyProg。哈哈,正合吾意,下来一试,成功率100%。呵呵。终于可以消除调试时的心理阴影了。有使用并口的朋友不妨一试。
附件:

双龙的下载软件。  [时间:2006-10-20 17:08]

网友A(2006-12-07):
我用的是isp下载的,用avr studio软件下,没问题的,穿行也很方便,没出过错
要是生产用,有很多1托8的编程器可以写的 ,不会影响生产速度的,up

楼主:
我现在改用小马下载,用并口下载,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isp下载的,用avr studio软件下,没问题的,穿行也很方便,没出过错
要是生产用,有很多1托8的编程器可以写的 ,不会影响生产速度的,up

请教一下,生产用的时候,对基准电压值修改怎么办?在不把源代码给生产的情况下。

网友:
建议版主改为串口下载

用AVRISP或着STK500下载线,速度及熔丝配置都很方便,也很安全。用过串口之后保准你不用并口的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