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款ADC芯片的比较。

楼主(2006-10-21):
我知道的VIDEO ADC和大家分享:
TVP5150A,TSD7114,SAA7113等
用过的说说,它们如果输出656数字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到FPGA或者ARM芯片上吗
谢谢,
呵呵

楼主:
其中SAA7113输出的656信号,场同步信号是RTS0和RTS1,需要通过寄存器配置选择。
CLK信号是LLC
datasheet看的不是很仔细。
用过的人说说,谢谢!
呵呵

网友:
656信号是标准的,这三个芯片没什么区别。
只要八根数据线,一根时钟线。场同步信号是RTS0和RTS1不需要

网友:
其实还是ADI的好用吧,.就是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