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太理解后端的一个问题,工艺进步对后端工作影响有多大。

楼主(2006-10-22):
我不是后端工程师,但是我觉得对于数字后端来说,工艺进展好像对具体工作影响也不是很大,
比如说从.25um走到.11um,或者.09um,看起来工艺的进步被封装在foundy lib和eda工具之后,对于后端设计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大不同。

可能只是种误解,但是不好开口直接问我们的后端人员,避免误会,但前后端人员的相互理解又是重要的。

请大家说说。

最好能对比一下,从.9um ---> .09um的过程中,仅就后端来说,有什么变化?

相信你的周围一定也有和我一样狐疑的同事,跟他解释一下,说不定可以增进流程上的理解哦。

网友:
感觉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楼主: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儿?

upupup

网友:
后端工艺变化带来的漏电流,功耗,以及整体设计上巨大的变化,从 .18 到 .09 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 以致后来的 .045 从设计上都可以说完全不同,很多甚至连物理原理都不一样了,如出现了量子效应。

网友:
或者简单点说, 一条路本来6车道,现在变成2车道,能不能说仅仅是宽度的变化呢?

网友(2006-11-23):
主要是电器特性上的变化,工艺缩小以后,要多考虑诸如power analysis, IR drop, X-talk,这些附加的效应。前端设计师只关心逻辑上是不是能实现他所要的功能,芯片的电气特性需要后端工程师来把握。

网友:
我自己的感觉是水管子,由以前的大水管,变成了现在的很细水管,水要流快才能弥补量的不足。另外,水龙头的制作也很难,要保证不漏水!~。。。

网友:
简单的说工艺每进步一代,如从。18到。13,器件面积会缩小一半,性能会提高1-2倍。

楼主:
hey!

没想到老贴有人回,说到45nm工艺的物理原理,真的需要后端工程师去明白其中原理么?即便是工艺师也不见得需要吧。
量子哦,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那是什么意思,包括广大物理教师,而对于非物理领域的,即便自己说理解了,可能根本是误解。

huxinhuwei 说的很形象,我感觉后端需要优化的目标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达到目标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网友(2006-12-25):
大家都说的比较对 现在国内坐.18的比较多 很少有做到90nm的

网友:
应该说尺寸越小,后端要考虑的问题越多,
在。18甚至更大尺寸时,差不多不要跑SI,
到了。09就好象很有这个必要了我也刚学。。。

网友:
各位大侠说的很形象,见识了,谢谢

网友(2007-06-10):
工艺的变化对设计最大的影响是相关环节的模型需要考虑得更加精确了,如线模型,干扰,噪声等,可能在原来工艺中忽略的物理特性的影响加大了,不得不重新评估。

网友(2007-09-07):
DR 变化很多!

网友:
我做过65nm的,感觉限制比以前多了
但是也不是太难做,可能技术还不是太成熟吧

网友:
工艺越小,集成度越高,会带来散热和功耗的问题!还会出现量子效应!!
线宽越窄,会带来延迟和寄生的问题!!

网友:
我是做SRAM的,虽然不能完全说是后端,但做的也都是底层cell级的电路和layout。基于65nm的工艺的产品技术上比较成熟,可供我们设计的空间比较大,无论是电路拓扑的修改还是最后布线的优化,但是公司最近考虑45nm工艺的下一代产品的时候,明显就多了很多限制,集成度高了之后,许多二级效应越发明显,漏电流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尺寸上的缩小与供应电压的scaling的比例越发不平衡,直接导致功耗和效率上的问题,所以工艺上的进步,反应在后端,特别是底层电路的影响是巨大的,由拓扑的改变直接导致layout的变化,这是后端工程师最直观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