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6-10-22):
我用汇编 实验一个LED灯的亮和灭 有以下几个语句
   rGPFCON   EQU  0x5600050
   rGPFDAT   EQU  0x56000054
   rGPFUP     EQU  0x56000058

ldr r0,=rGPFCON
     ldr r1,=0x4000
     str r1,[r0]

     ldr r0,=rGPFUP
     ldr r1,=0xffff
     str r1,[r0]
     ldr r2,=rGPFDAT

前面三句话是什么意思?后面的0x56000050什么的代表什么?可以改没?
后面那一句:ldr r0,=rGPFCON
                        ldr r1,=0x4000
                        str r1,[r0]         这又是用来做什么的?那个0x4000是不是随便写的一个地址?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前三句是定义变量,并给出地址.0x56000050是存储器地址.一般是RAM的地址

网友:
你应该看看ARM的指令集,上面写的很清楚.后面几句是对寄存器赋予值,0X4000这种数据不是随便就可以写的.如果作为第二操作数,说法复杂.

楼主:
哦,这样呀,好的,我再看看书,谢谢各位的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