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二级运算放大器,在600相位裕度下满足下述指标

楼主(2006-10-22):
这个题目难吗?

性能参数        设计指标一        设计指标二
负载电容        CL=10pF        CL=30pF
开环增益(低频)        >60dB        >70dB
共模输入范围        >1V        >1V
输出摆幅(峰峰值)        >1.8V(CL only)        >1.8V(CL only)

电源电压        3.3V        3.3V
压摆率        10V/us        10V/us
直流功耗        <1mW        <1.5mW
单位增益带宽        >5MHz        >1MHz
输出信号        单端输出        单端输出

设计要求:
1.        确定设计指标(以上指标供参考,可以对以上指标进行适当修改,比如适当放松对某些指标的要求,而对另一些指标有更严格的要求);
2.        根据设计指标,选择合适的运算放大器电路结构;也可创造新的电路结构或者对已经存在的电路结构进行修改;
3.        通过Hspice仿真,确定工艺参数;
4.        对每个晶体管选择合适的沟道长度(所有晶体管的沟道长度不必为同一值);
5.        拟定运算放大器设计策略;
6.        手工设计:根据拟定的设计指标,确定满足指标的运算放大器各元件的尺寸和所需要的偏置电流的大小(可能需要迭代);
7.        Hspice仿真(采用TT Corner模型, 27o),验证运算放大器满足设计指标的要求;(偏置以理想电流源代替)
a)        开环增益的幅频和相频响应;
b)        电路的瞬态响应;
c)        压摆率。

楼主:
是我的课程设计题目

网友(2006-12-06):
指标1很容易满足
指标2的压摆率跟CL都满足的话,功耗要稍微大一点
不过应该也行

网友(2007-01-13):
回复 网友A:

zjrlgf:
你说简单,那大哥你具体一点可以不??

网友:
应该可以,一级互补共愿工栅,大概40-50DB,再加一级输出反相BUFFER,应该是可以达到的。别忘了米勒补偿。至于摆率小弟我没有试过,不知道你的你要求的是什么程度。呵呵,先试一试吧。以后我们在讨论讨论ba

网友:
有没有做出来的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
用什么工艺啊

网友:
看看allen的书

对根据指标算两级运放流程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好像只要注意功耗,其他都还容易满足。

网友:
只看Allen的书就够用了,^_^。

网友(2007-03-10):
摆率要求不高

摆率要求不高

网友:
应该容易实现.

网友(2007-08-15):
挺容易的,allen书上讲的很详细。。。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o easy

同意

网友(2008-05-23):
呵呵,这个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系统的GBW并不高,而且没有功耗和面积的要求,所以应该很容易实现的
应该采用两极运放带MILLER补偿就可以实现了,
考虑到要求的低频增益,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L和偏置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