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0.18um工艺下基于OPAMP的有源低通滤波器

楼主(2006-10-22):
这题到哪里找资料啊

技术指标为:
• Low frequency gain of the active low-pass filter = 20 dB
• Error on the low frequency gain = 1 %
• Bandwidth of the active low-pass filter = 1 MHz
• fnd of the active low-pass filter = 100 MHz
• Resistor R2 of the low-pass filter = 1 k
• OTA must be capable of operation in unity feedback configuration
• OTA slewrate = 100 V/µs
• Minimal power consumption
设计步骤:
1、        根据滤波器的指标确定OPAMP的指标,比如低频增益、带宽等等。
2、        设计OTA
3、        设计输出缓冲级
4、        联合调试OPAMP
5、        仿真滤波器
附录:
1、        Reference Flow (Detail)
2、        Lecture from Prof. Sansen
3、        Lecture from Prof. Steyaert
4、        Some circuit netlist
5、        Spice model

网友:
同问   现在要做滤波器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着急啊

网友:
这是个系统工程,从MATLAB入手

网友(2006-11-27):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A:
这个滤波器应当不难做。我做过三通道的视频低通滤波器,-3db=7.7MHz,GAIN=6dB,P<100mW。把我的经验分享一下。
首先选择什么滤波器(Butterworth、Chebyshev、Bessel,etc),选择滤波器的类型要根据你的滤波器用于什么方面,而各种滤波器的特性都不一样,在网上可以搜出一堆来。(注意:有时候可能要在两种滤波器之间进行折中,比如Butterworth与Bessel之间取其极点的平均值,这要根据情况来定。)
接下来,根据滤波器参数和类型,算出要用几阶的低通滤波器,再根据查资料,可以找到此种滤波器相应阶数的传输函数。如果是两种滤波器的折中,这要分别得出这两种滤波器的极点,然后取中间值(并非一定中间值,可以根据情况取百分比,这个画零极点图就明白了),根据极点,得到传输函数。
第三步,得到传输函数就好办了。下面要确定是用什么结构(active RC、gm-c、LC、etc),这个就看你的设计指标了。同时如果用active RC、gm-c结构的,还要选用什么滤波器结构,如:sallen-key、MPF、etc。好像sallen-key用得比较多。同时,滤波器各级用ladder或CASCADE连接的。
第四步,就是设计相应的模块了,难点也就在这里,OPA、OTA的设计。注意:Q值低的一级滤波器放在前面,高的在后面。
最后,就是仿真,画版图,注意:设计时要考虑余量,因为电容和电阻的误差,以及电容与衬地的寄身电容。最后肯定要多次改进的,但在设计出就考虑好,就会省很多事。
个人觉得,LZ的LPF可以用active RC,不过面积比较大,若选gm-c,这功耗较大。同时,增益可以放到最后一级滤波器的运放上,运用闭环结构,很容易实现20dB了。当然你的增益取决于工艺的电阻误差。

最后要注意的是:运放的设计,比如:功耗,单位增益带宽,相位裕度,等等。
LZ的LPF没有给出群延时,差分相位,差分增益,THD,信噪比等参数。这些也很重要的。

太多了,写得有点乱,见谅。

网友(2008-06-23):
同问,谁能提供下资料。

网友(2008-12-18):
留名,有没有什么好的书啊,关于滤波器设计的

网友(2010-08-18):
楼主下载的是鲁汶大学的project吗
好像里面netlist可以有答案的啊

网友(2011-03-20):
顶5#楼的TX

网友(2015-04-23):
回复 楼主:

谢谢, 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 值得学习呀。

网友(2017-04-27):
十分感谢大神的回答

网友(2025-02-26):
引用 网友A:
这个滤波器应当不难做。我做过三通道的视频低通滤波器,-3db=7.7MHz,GAIN=6dB,P ...

就是设计相应的模块了,难点也就在这里,OPA、OTA的设计。注意:Q值低的一级滤波器放在前面,高的在后面

你好请教一下,opa ota的带宽怎么定?然后Q值低为什么放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