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PLL的问题

楼主(2006-10-22):
最近要搞了PLL项目,各位给点建议吧。特别是DIVIDER方面的资料有没有?设计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DIVIDER方面的资料
我上次也做了个PLL,不过这个divider是用数字的方法实现的....

网友:
你要什么样的divider?

网友:
可编程 的。用dff连接。看了一些书都不是专门讲这个的。用于L波段,用ecl作的

网友:
这个用代码写应该可以吧?

如果全定制的话恐怕的对卡诺图之类的理解的透彻,

还是多看看PLL的相关章节,多看应该有收获.

没具体做过,帮不了你,抱歉.

网友:
数字的PLL书籍好像比较多,譬如讲频率综合的都有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
我今年做了一个1GHz-5GHz的CMOS二分频器.

1.8V供电,6dBm的功率输出.很简单的.高频必须用差分结构的.再后端用分频器用普通的数字电路去做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很多分频器,最好还是买.我估计楼主说的是前置分频器吧.

网友:
如果频率不高,就直接用数字电路搭,
如果频率太高,采用tspc结构,或者采用相移开关(phase switching)的方法。

网友:
hittit有得是微波频段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要做个最高频率是860M的分频器.由于数字电视的调谐.前置分频一定要用模拟的来实现吗?

网友:
看你什么工艺啦,如果采用ECL flipflop,0.7um的工艺都能搞定,如果采用TSPC结构的flipflop,像这么低的频率,用0.5um的工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看工艺吧,bipolar和CMOS不一样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