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MIPS(AU1200)bootloader加载的问题

楼主(2006-10-22):
hi,各位DX: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对一块新的单板(使用的是au1200,MIPS系统的),目前JTAG测试完毕,flash可以正常读写。
请问各位,是如何将bootloader加载进去的呢,是通过jtag还是其它方式,
目前我有yamon的bin,但太大了,有1。4M,如果通过jtag写入,时间太长了,且容易出错。
是否可以将其裁减,作一个很小的系统出来。
还有就是对该CPU,是如何写入到flash中的,我目前采用的是下面这种方法(自己写的jtag程序),是不是对的呢:
void NOR_Program(U32 addr, char *data, int len)
{
        int i;

        for(i=0; i<len/2; i++)
         {
                 NOR_Reset();
                 /* first 3 cycles */
                NOR_WrHW(0x5555, 0xAAAA);
                 NOR_WrHW(0x2AAA, 0x5555);
                NOR_WrHW(0x5555, 0xA0A0);

                /* write begin */
                 NOR_WrHW(addr>>1, *(short *)data);
                 addr += 2;
                 data += 2;

                 /* wait for finishing */
                 //while(!(rPDATC&0x4));        //gpc2 = r/b
                NOR_WAITRB();
                 //NOR_Reset();
         }
}

网友:
你有BDI2000调试器吗?20000多,速度比较快。

网友(2006-11-21):
AU1200读flash死机,求高手赐教

我现在有一AU1200单板,上电复位正常,flash是烧好bootloader文件的,启动约五秒后CPU开始读flash,有片选.读写控制性号但信号固定不变,就象死机了一样,求高手赐教!

网友(2007-02-02):
回复 网友A:

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