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的理解,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6-10-23):
物理地址:physical address
虚拟地址:virtual address
我个人不是计算机专业的,谈些我的个人理解,请大家修正,希望提建设性的意见和回复,我先在此鄙视一下自己对它的不理解,请大家就不要鄙视了,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前提是一个嵌入式系统,从ic设计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假设cpu是32位,那么它有2的32次幂的物理地址,即是4Gb的物理地址,第一个请大家指正的地方(1对/错);
但是是为了管理一个小硬盘,30Gb,这个30Gb就必须通过虚拟地址来access了(2对/错);
此时在小硬盘的配置寄存器处,有2个或两个以上32bit的配置寄存器,用来映射从物理地址到虚拟地址,(3对/错);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选定的cpu,它的物理地址是固定的,就是2的cpu位数的幂次(4对/错);
而一个嵌入式的虚拟地址,是在设计这个ic的时候,设置小硬盘的配置寄存器时候决定的(5对/错);
对于一个嵌入式的系统产品来说,它的物理地址,&虚拟地址都是固定的(6对/错);

请大家指正错误思想,尤其欢迎本版斑竹老扁,呵呵.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2006-12-21):
我也不太明白

我ding

网友:
1 right
2 wrong ,外部根本一般的指令不能访问,只能通过页表以及将内存的东西和磁盘的内容不断的换进换出,有专门的指令来调度(当在页表缺失时,即不命中)
3  wrong 由快表来实现,实现地址变换:虚拟地址到物理,
4 right
5 wrong
6 wrong 与5的原因类似,并且问法也不 明确

网友:
嵌入式的系统产品,也需要virtual memory?

网友:
嵌入式的系统产品,也you 要virtual memory,virtual memory可以比物理momery大也可以比memory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你去看看MMU的相关资料,读完了以后你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
恩,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学习一下

网友:
也比较模糊

网友(2007-01-30):
看一下计算机组成原理对于为什么需要采用虚拟地址那一节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
主要是MMU的问题,跟硬盘没什么关系

网友:
一直没注意到楼主的帖子。
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的问题任何一本计算机体系结构上都讲得非常清楚。看书就可以了。
通俗一点说就是最大的编程地址空间(比如4G)到系统可支持的真实存储空间(比如256M)之间的映射关系。
楼主往硬盘上去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网友(2007-03-22):
其实你说的4G是虚拟地址,后来的才是物理地址!

网友(2008-01-08):
大学里就没有深入弄清楚就过去了

网友(2009-12-26):
正在研究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