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 总线的retry问题

楼主(2006-10-23):
请问PCI协议对寄存器写操作有“最大完成时间”的限制,一般是10us,即334(33MHz PCI)/668(66MHz PCI)个时钟周期内,即target必须在发STOP#信号终止写操作后10us内必须完成存储器写操作。协议上好像没有对PCI读操作有“最大完成时间”的限制,这样Master在发起读操作而Target一直未准备好,就会导致Master一直retry,直到target完成读操作为止,如果target一直没准备好,就会导致PCI总线被MASTER发起的读retry操作死锁住,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retry是由于target没有准备好,当没有准备好时,target必须向bus发retry(assert STOP# & not assert TRDY#),所以TARGET应该保证准备好之后assert TRDY#来结束总线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