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大疑问(急等)

楼主(2006-10-23):
我是新手,cpld在用项目配置到芯片的时候总提示“programming hardware is busy",我用的芯片是altera 的epm7128,怎么回事呢?
高手帮忙!
我的qq:420498580

网友:
多检查你的配置电路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检查硬件吧

网友:
估计是下载电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应该是硬件问题,换一根下载线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2k系统?会不会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