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紧急求助:ccs进不了了

楼主(2006-10-23):
omap5910以前的系统挂了,我要重新烧写omap5910,软件驱动都装好了,驱动配置是(sdgoarm9,TMS470R2x)。在SDConfig(XDS510PP,0x378,EPP)中测试一下Emulator也可以重新启动。可是启动CCS时,老是报如下错:

Can't intialize Target CPU;

Target intialization failed.

I/O Port=378

board name:sdgoarm9

cpu name:cpu_1(这里我选择的是TMS470R2x)

我按提示检查了电源和连接都没有问题(仿真器和目标板灯都亮)。

用sdopts.cfg的Emulator Test提示为:
ERROR >> No target power detected
  >> Check power to your emulator/eZdsp
  >> Then check your port mode/address

如果忽略错误进入ccs,结果loading program不可执行。还是不能烧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我该怎么办呢?
望高手指教呀!!!!!!

网友(2009-10-21):
我也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