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烧录问题

楼主(2006-10-23):
各位大侠:

       你们好!小弟近期对单片机编程器特感兴趣,想自已动手做一个。可遇到了一些问题,故特在此请教各位高手。

       以AT89系列为例吧。我发现网上的编程器特别多,电路原理也不一样。请问单片机的烧写(或编程器)的原理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往单片机烧写程序呢?或者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
烧写方法和时序在详细些的datasheet上都有,不要在这个上头浪费时间,以后估计很少有人用编成器了

网友:
是呀,用的越来越少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

现在一般是怎么编程到单片机的?以后不用编程器,那用什么?

如果是ISP用下载线下载,那下载的原理又是什么,哪里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现在51的还有avr的,很多的单片机都是isp直接下载。用不到编程器。

网友:
现在都不流行编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