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CS如何通过串口连接目标板

楼主(2006-10-24):
CCS如何通过串口连接目标板?

CCS没有仿真器如何通过串口连接阿
哪位大虾指导一下
谢谢了先

网友:
如果你实在需要这种接法,那就自己做一个呗。

不过,串口速度很慢,你要有思想准备。

楼主:
恩 多谢
不知道这样如何设置CCS

网友(2007-01-10):
楼主做出来分享一下,我也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