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Hspice2006.09 License

楼主(2006-10-24):
目前能跑一般程式,CosmosScope也能用
就是不能跑RF,請高手破解一下吧!!!
謝謝!

网友(2007-09-13):
you need a full license file

网友:
用老版本的就可以吧
不用太新的,没有必要哦

网友(2008-09-08):
我有高级版本

网友(2008-10-09):
SERVER Hostname ANY 27000
DAEMON avantd avantd.exe
FEATURE avanwaves avantd 2006.09 permanent uncounted DD7577AD1CDA1CA5331D VENDOR_STRING=Synopsys HOSTID=ANY SUPERSEDE ISSUED=25-dec-2006 ck=97
FEATURE avanwaveswin avantd 2006.09 permanent uncounted CDA5978D1EA0AE5CD2D6 VENDOR_STRING=Synopsys HOSTID=ANY SUPERSEDE ISSUED=25-dec-2006 ck=66
FEATURE hspice avantd 2006.09 permanent uncounted 7DA5E71D0C3C553113AA VENDOR_STRING=Synopsys HOSTID=ANY SUPERSEDE ISSUED=25-dec-2006 ck=126
FEATURE hspicewin avantd 2006.09 permanent uncounted BD15679D04E10E8C8BC2 VENDOR_STRING=Synopsys HOSTID=ANY SUPERSEDE ISSUED=25-dec-2006 ck=30
FEATURE metawaveswin avantd 2006.09 permanent uncounted CD05A73D4ED3DECFAEC1 VENDOR_STRING=Synopsys HOSTID=ANY SUPERSEDE ISSUED=25-dec-2006 ck=136
FEATURE vlsi2000 avantd 2006.09 permanent uncounted 7DC507DD0CD2B99576D9 VENDOR_STRING=Synopsys HOSTID=ANY SUPERSEDE ISSUED=25-dec-2006 ck=17
FEATURE vlsi500 avantd 2006.09 permanent uncounted ED05478D66C1C2ED28B8 VENDOR_STRING=Synopsys HOSTID=ANY SUPERSEDE ISSUED=25-dec-2006 ck=120
FEATURE hspicerf avantd 2006.09 permanent uncounted 2DC5D71DB1B4F5389EAF VENDOR_STRING=Synopsys HOSTID=ANY SUPERSEDE ISSUED=25-dec-2006 ck=51
FEATURE hspice_rf avantd 2006.09 permanent uncounted FDA547BDE6F6AE89BCF8 VENDOR_STRING=Synopsys HOSTID=ANY SUPERSEDE ISSUED=25-dec-2006 ck=123
FEATURE hspice_adv avantd 2006.09 permanent uncounted 6D6597EDF1E8D1B6FCD2 VENDOR_STRING=Synopsys HOSTID=ANY SUPERSEDE ISSUED=25-dec-2006 ck=135
FEATURE hspice_rf_char avantd 2006.09 permanent uncounted 9DB557CDC5DA4F1AB067 VENDOR_STRING=Synopsys HOSTID=ANY SUPERSEDE ISSUED=25-dec-2006 ck=109
FEATURE hspicext avantd 2006.09 permanent uncounted ED65771DB302374E8AD9 VENDOR_STRING=Synopsys HOSTID=ANY SUPERSEDE ISSUED=25-dec-2006 ck=242
FEATURE hspiceva avantd 2006.09 permanent uncounted 3D55377D2F1B8DBB8BF9 VENDOR_STRING=Synopsys HOSTID=ANY SUPERSEDE ISSUED=25-dec-2006 ck=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