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se和modelsim的兄弟姐妹来解惑!!!

楼主(2006-10-24):
我用ise编写的一个fir程序,其中用了ise 自带的一个ipcore,综合通过后启动modelxim仿真时出现以下错误!!
请大虾指教!

Loading work.fir_b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xilinxcorelib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unisims_ver' at "unis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Loading work.fir
# ** Warning: (vsim-3009) [TSCALE] - Module 'fir' does not have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
#         Region: /fir_b/UUT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xilinxcorelib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unisims_ver' at "unis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Loading work.fir1
# ** Warning: (vsim-3009) [TSCALE] - Module 'fir1' does not have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
#         Region: /fir_b/UUT/lh01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xilinxcorelib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work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xilinxcorelib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unisims_ver' at "unisims_ver".
………………………………………………还有很多error

网友:
原因在于没有为modelsim编译xilinx库。

网友:
To compile a simulation library from Project Navigator.
1. Create or open an existing project for Project Navigator.
2. In the Sources window, highlight the target device.
3. In the Processes window, under the Design Entry Utilities toolbox,
right-click Compile HDL Simulation Libraries.
4. Select Properties to open the Process Properties dialog box.
5. Choose one or more of the “Project Navigator Options” from the Process Properties
dialog box.
6. Click OK.
Double-click Compile HDL Simulation Libraries.

楼主:
非常感谢goent大侠的帮助!!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