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USB转串口

楼主(2006-10-25):
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啊,交流一下。现在还处于选平台的阶段,关键是要把速度做上去,用XILINX还是ALTERA呢,哪家的技术支持比较强一点?初步方案为
usb接口芯片+FPGA
FPGA完成对USB接口芯片的控制及串行数据转换

网友:
直接就可以找到usb转串口的芯片,干吗还要用fpga?

楼主:
啊谢谢,我知道有这种芯片,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应该可以到256Kbps

楼主:
啊,那不是很浪费,USB 怎么也能做到高于20Mbps吧
现在的串口转USB 芯片都是用什么实现的呢?用FPGA来做应该可以提高速度的吧

网友:
串口要那么快干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谢谢,我知道有这种芯片,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查手册呀,老大,不会连这都不会吧??

楼主:
现在的串口硬盘速度可以到170M; 我所知的usb转串口芯片最快1.3M

网友:
用xilinx的fpga吧比较好

网友(2011-12-14):
I WANT TO KNOW HOW TO IMPLEMENT USB ON 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