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及其FPGA的外围电路

楼主(2006-10-25):
quartus ii 常见问题经验小结和ALTERA FPGA器件的配置电路

网友(2007-03-29):
http://bbs.chinaecnet.com/uploadImages/gwsysl.rar

网友(2008-09-22):
里面只是把Altera手册里面的图截了一些

建议大家不要下载。没有太大意义。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安装驱动,一个是Altera的加载模式。在Altera的使用手册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