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IP CORE

楼主(2006-10-25):
有个问题一直有点模糊:
1。用xilinx core做了一个ram,其中有个EN的管脚是可选的,EN的作用除了片选外,在功耗上是不是有作用?即假如我的ram处于闲置状态(D无跳变,ADDR无跳变,WE无跳变,CLK正常跳变)下,EN=0和EN=1在功耗上有无区别?

2。上面说的是FPGA,假如换成ASIC,又有什么不同?

哪位对RAM的构造比较熟悉的话,请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
同问
我现在作了一个设计
调用
IP CORE
RAM
没有选择en引脚
单是一样用

不知道在其他方面有没有影响???

楼主:
高手们给个意见吧

请高手们给个意见吧,尤其是老扁这种版主级高手。

网友(2007-05-07):
新手路过,顺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