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测试

楼主(2006-10-25):
请问各位,我在用FS2410的实验箱进行测试时,用20芯的排线与实验相连,用ARM9的JTAG调式代理乍就检测不到内核呢?是什么原因?
   在检测时板子要通电没?

                      谢谢~

网友:
板子一般都要供电的,仿真调试器一般都不会对外供电的,即使供电,负载也不能太大

楼主:
好的,谢谢斑竹,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