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不能用PUSH和POP R0指令?

楼主(2006-10-25):
道理上讲如果选择00区域的话
那R0不就是00地址么?
那PUSH 00H
就可以过?

网友:
00h不是r0,是ram的地址00H

网友:
因为单片机指令中没有PUSH   R0 和POP  RO

网友:
那是堆栈指令,而你给了一个寄存器的地址,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00H是指ROM地址而非R0,R0是RAM上的